想请教各位大虾们,如何设计滤波器滤除低频尖峰信号!

楼主:
在进行锯齿波调制时,解调滤波后,总是有一个低频的尖峰,如何设计滤波器,将此尖峰滤除呢?

网友:
先查清楚原因!后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哦!我还担心会没人看到,没人理睬!
我们在做FMCW雷达测速,使用锯齿波调制,通过一个滤波器便得到了上图的结果!

网友:
“通过一个滤波器便得到了上图的结果”??前面的波形呢?把它展开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