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能够实现电流放大的实质

楼主:
理解晶体三极管工作原理的关键难点在哪里?    简单地说,难点在于集电结,在于集电结为什么会反向导通?
    集电结反向导通,这严重违反了人们对PN结性质的一般性认识。对于这一问题能否正确理解是理解三极管原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PN结应该正向导通反向截止,这是一般性常识。但这仅仅是对PN结性质的肤浅理解,PN结为什么会反向截止?还有截止时为什么会有漏电流?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对此问题进行适当深究,问题就会豁然开朗。

    PN结为什么会反向截止?实际上PN结反向截止时,截止的只是多数载流子,是多数载流子的电流被截止住了。PN反向截止时为什么会有漏电流?因为PN结截止时,截止的只是多数载流子,而对于少数载流子的反向通过,PN结其实从不截止。
    不仅如此,少数载流子的反向穿过还极其容易。少数载流子形成的漏电流反向穿过PN结时几乎不需要耗费电压。即:一定状态下,漏电流的形成其实非常容易,几乎不需要电压,或者说与电压无关。
     再进一步说,也就是漏电流的大小只取决于少数载流子的数量(浓度),基本上与电压无关。这也是三极管电流放大原理一个关键——电流的大小在数量上要与电压无关。

    因为少数载流子的数目很少,所以,通常漏电流都很小。显然,如果能够人为地改变少数载流子的数量(浓度),就可以改变漏电流的大小。光敏管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制成,光照可以增加载流子的数量(浓度),所以,光敏管受到光照时反向电流就会增大,原因就在于此。

    再打个比方,如果把PN结看成是一个门,把载流子比看成是男生女生,那么,截止男生的门其实对女生是开放的;同样,截止女生的门对男生则是放行的。这个截止的门并不是真正的关死了,它只是进行了有选择的截止,而对于未被截止另一方,它仍然是极其开放的。这就是PN结的截止现象的实质,是有选择的对多数载流子的截止。它并不是把门关死,并不是对所有的载流子都截止。
    理解PN结的反向截止的实质,是理解三极管原理问题的关键。
    三极管集电结的反向导通,本质上就是利用了PN结这一特性。虽然多数截流子被截止住了,但,通过人为的电注入的方式,人为的使发射区的载流子持续地注入到基区,从而人为的使基区的少数载流子数量(浓度)增大,使反向截止的三极管集电结出现较大的漏电流,出现一个人为可控的较大漏电流。
    发身结正偏,就是为了实现载流子的注入,而集电结的反偏,就是为了实现对这个大漏电流的可控。这就是晶体三极管工作原理的实质。

    详细内容可参阅本博旧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学习了

网友:
集射二结距离会影响放大倍数,但电流放大这机制本身跟集电结无关!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解释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解释方法很好。其实就是这样的。很多教材都是错误的。误人子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是教材,都是相当经典的,错误可能有,但非常少,更不会有原理性的错误。真正的理解还是看教材,其它的东西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再打个比方,如果把PN结看成是一个门,把载流子比看成是男生女生,那么,截止男生的门其实对女生是开放的;同样,截止女生的门对男生则是放行的。"
还有这种解释,,,,,?

网友:
这种解释很新鲜,多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显然,如果能够人为地改变少数载流子的数量(浓度),就可以改变漏电流的大小。”

有个小疑问,行成电流时,正负载流子数目应该相等。以NPN管为例,只是人为地增大了基区的少子浓度,集区的少子浓度并没有增大,为什么漏电流就会增大呢?

网友:
多谢分享,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