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湿空气中的水分离出来

楼主:
分离的那个压缩机是个什么原理呀?各位一起闹闹呗

网友:
你可以写详细点不?我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给空气除湿呀,在梅雨季节不潮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难道想自己做个除湿机啊

简单的用半导体制冷片 制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只用个半导体构成个制冷电路吗?
我是想参加学校的创新实验项目,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用压缩机要设计机械方面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也是,我还在想可不可以用电子方面的来代替哦!

网友:
压缩机就是电机或其它动力带动活塞配合阀门来强制工质流动的一种设备,然后利用工质在蒸发器中的蒸发来吸热,只要蒸发器表面的温度足够低,空气中的水份就会在其表面凝结,以此来达到除湿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o长见识了,3Q
    先备着,以后好好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想自己做个除湿机啊

简单的用半导体制冷片 制冷

用半导体制冷片能达到分离的效果吗? 我打算做这个了

网友:
只用半导体制冷片本身不能有效实现除湿,还需要有相应结构将冷凝水不断引出或吸收掉才行,而且要求制冷片表面温度低至能够凝结空气中的水份,否则单纯降低温度只会增加相对湿度。

网友:
o我试试,下定决心做这个了,以后不懂的还要请教大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