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程序,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超声波程序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flag0 = 0;  //单片机发出10个脉冲标志位
uchar flag1 ;  //测量标志位
long time;       //记录定时器1时间
long distance = 0;//测得距离

code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0~9段选位

void SendSupersonic();
void display();
void dalay(uchar k);

void main()
{
    EA = 1;
        ET0 = 0;
        ET1 = 0;
        TMOD = 0x12;  //定时器1方式1,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定时器0用于输出40KHZ的脉冲信号;定时器1用于记录超声波来回时间
        TH0 = 0xF4;
        TL0 = 0xF4;
        IT0 = 1;   //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方式,低电平引起中断
        EX0 = 0;   //外部中断0允许位
        P0 = 0x00;
        while(1)
        {

                   flag1 = 0;
                   TH1 = 0x00;
                   TL1 = 0x00;
                   SendSupersonic();
                   while(!flag1);
                   display();

        }
}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40KHZ脉冲
{
    flag2 = (~flag2);
        flag0++;
}

void intsvr0(void) interrupt 0
{
             TR1 = 0;
                EX1 = 0;
                time = TL1;
                time += (long)TH1*256;
                flag1 = 1;
}

void SendSupersonic()
{
   TR0 = 1;
   ET0 = 1;              //打开定时器0开始发送40KHZ脉冲信号
   ET1 = 1;
   TR1 = 1;                          //打开定时器1,开始计时
   while(flag0 < 18) ;         //等待发送完10个脉冲信号
   flag0 = 0;
   ET0 = 0;
   TR0 = 0;

}

void display()
{
           distance = time*170;
        distance = distance/1000000;
        P2 = 0x7f;
        P0 = tab[distance/10];
        dalay(1);

        P2 = 0xbf;
        P0 = (tab[distance/1])&0x80;
        dalay(1);

        P2 = 0xdf;
        P0 = tab[(distance*10)/10];
        dalay(1);

        P2 = 0xef;
        P0 = tab[(((distance*100)%100)%10)/1];
        dalay(1);
}

void dalay(uchar k)
{
     uchar i,j;
         for(i = 0;i <= k;i ++)
            for(j = 0; j <= 110;j ++)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让各位帮忙看看有没有哪儿写错了

网友:
#include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define  RX  P0_1
                         #define  TX  P0_2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90,0x88,0x83};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void Display(void)                                 //扫描数码管
        {
         if(posit==0)
         {P1=(discode[disbuff[posit]])&0x7f;}
         else
         {P1=discode[disbuff[posit]];}
          P2=positon[posit];
          if(++posit>=3)
          posit=0;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buff[0]=10;           //“-”
          disbuff[1]=10;           //“-”
          disbuff[2]=10;           //“-”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Display();
         timer++;
         if(timer>=40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void  main(  void  )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

网友:
//接线:模块TRIG接 P0.2  ECH0 接P0.1
//数码管:共阳数码管P1接数据口,P2.5 P2.4 P2.3接选通数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制的资料吧,不知道是我的模块有问题还是这个程序有问题,个把月了还没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