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nout口时序仿真没有输出

楼主:
在ISE9.1 中,功能仿真有输出,时序仿真没有输出,万分感谢

网友: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在输出前让inout置为‘Z'这样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假如b为inout时序仿真,当为in口时,b应该是什么啊?'Z'吗

网友:
仿真时,当IO口作为输入前,要先置IO输出为'Z',仿真才能得到正确输入值。输出不正常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呵呵 换modelsim吧,isim后仿inout好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