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dsp芯片型号适合新手?

楼主:
请教各位,什么dsp芯片适合新手学习?另外我是做通信的,后面深入后什么型号的芯片会比较适合搞通信?

网友:

就知道有 富士 TI 瑞萨的

网友:
疑问,TI不是可以申请dsp样片的么?为啥说我申请的C5000和C6000超出了TI的限制?被拒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次只能申请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次只能申请一片DSP芯片?TI的样片购物车里说可以放5件东西的,,我就申请了两个型号的430和3个型号的dsp,,我觉得一起申请可以帮TI节约快递费嘛,,那我怎么才能最快的方式申请到我需要的东西呢?比如说,2个430加一个型号的dsp么?另外两个型号的dsp要再申请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只能申请一片DSP芯片?TI的样片购物车里说可以放5件东西的,,我就申请了两个型号的430和3个型号的dsp,,我觉得一起申请可以帮TI节约快递费嘛,,那我怎么才能最快的方式申请到我需要的东西呢?比如说,2个430加 ...

它关心的是你的应用,并且以后会不会成为他们的客户。他们才不关心那一点点邮费等这些鸡毛蒜皮呢!

你一次申请那么多种,肯定要考虑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  自己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我懂了,多谢你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