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的修炼方法

楼主:
单但凡坛子里泡的大都喜爱电子技术,但凡与电子技术有关的大部都与电脑挂钩;
所以电脑的管理与维护就成了我们电子爱好者们的必修课
初步的包括最常使用的快捷键,
然后是命令提示符,
注册表管理
BIOS管理

先说说快捷键吧!
我可能有漏了的,欢迎大家补上,呵呵,咱们共同努力,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
基本的快捷键就不用说了:
比如 Control+C;Control+X;Control+A;Control+V,Control+Z;
Win+R    打开搜索窗口;
Win+L     锁定计算机;
Win+M     所有窗口最小化;
Win+SHIFT+M    还原;
Win+U     打开轻松访问;
Win+E     打开我的电脑;
Win+D     打开桌面;
Win+Arrow(上下)   最大最小化当前窗口
在资源管理器中:
Alt+→    往前
Alt+右Arrow   往后
Alt+上Arrow    上一层
Control+Alt+Delete    任务管理器

网友:
按住SHIFT 再击右键,删除的文件不进回收站
Ctrl + C 复制选种内容
Ctrl + V   粘贴选的内容
选择文件时,可以按住SHIFT然后点选分散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补充

网友:
下面是常用的命令提示符

网络方面:
Net
Netstat        -r        -e        -a  网络连接状态
Nslookup  域名服务期查询
Nbtstat        -a  NBT服务查询
Arp    ARP状态查询
Tracert   测试网络情况
Ping
Ipconfig

快速启动:
Devmgmt.msc  设备管理器
Notpad   记事本
Dfrg.msc   磁盘清理
Services.msc   服务管理
Tsshutdn  设定关机时间
Regedit.exe    注册表
Cmd    命令提示符
Calc   计算器
Compmgmt   计算机管理
Logoff   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