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测温

楼主:
3路18B20测温,没有用单总线,测得3个值里选出1个最大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18B20单线温度检测的应用样例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seg1=P2^0;//数码管位选
sbit seg2=P2^1;//数码管位选
sbit seg3=P2^2;//数码管位选

sbit DQ_A1=P1^1;//编号为A1的ds18b20 端口
sbit DQ_A2=P1^2;//编号为A2的ds18b20 端口
sbit DQ_A3=P1^3;//编号为A3的ds18b20 端口

sfr dataled=0x80;//显示数据端口
/**********************************************************************/
uchar temp,maxA,temp_A3,temp_A2,temp_A1;
uchar flag_get,count,num,minute,second;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7段数码管段码表共阳

uchar  str[3];
/***********************************************************************/
void delay1(uchar MS);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_A3(void);
void Init_DS18B20_A3(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A3(void);
void WriteOneChar_A3(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_A2(void);
void Init_DS18B20_A2(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A2(void);
void WriteOneChar_A2(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_A1(void);
void Init_DS18B20_A1(void);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A1(void);
void WriteOneChar_A1(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main()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
TL0=0xf0;
IE=0x82;
TR0=1;
P2=0x00;
count=0;
    temp_A1=ReadTemperature_A1();
    temp_A2=ReadTemperature_A2();
    temp_A3=ReadTemperature_A3();
while(1)
  {
maxA=temp_A1;
if(temp_A3>temp_A2)
    {
     if(temp_A3>temp_A1)
     maxA=temp_A3;
    }
else
    {
     if(temp_A2>temp_A1)
     maxA=temp_A2;
    }

   str[2]=0x39;//显示C符号
   str[0]=tab[temp/10]; //maxA十位温度
   str[1]=tab[temp%10]; //maxA个位温度
  if(flag_get==1)  //定时读取当前maxA温度
    {
  temp=maxA;
  flag_get=0;
    }

  }
}
18B20的子程序就此略去
目前只显示85°
帮我看下,主函数里有什么问题,或者前面缺什么定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还是把其中一个18B20的子程序写上吧

//18b20-A3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_A3(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_A3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_A3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_A3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_A3;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

//A3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_A3(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_A3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_A3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_A3)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A3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_A3(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_A3 = 0;
  DQ_A3 = dat&0x01;
  delay(5);
  DQ_A3 = 1;
  dat>>=1;
}
delay(5);
}

//读取A3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Temperature_A3(void)
{
unsigned char a_A3=0;
unsigned char b_A3=0;
unsigned char t_A3=0;
//float tt_A3=0;

Init_DS18B20_A3();     //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_A3(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_A3(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200);
Init_DS18B20_A3();
WriteOneChar_A3(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_A3(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_A3=ReadOneChar_A3();
b_A3=ReadOneChar_A3();

b_A3<<=4;
b_A3+=(a_A3&0xf0)>>4;
t_A3=b_A3;
//tt_A3=t_A3*0.0625;
//t_A3= tt_A3*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_A3);
}

网友:
上面的18B20的子程序是没问题的,就是主函数里有状况,谁能帮我写个,从3个18B20的返回值里选个最大的,显示在数码管上

网友:
我自己搞定了

网友:
原来楼主在自娱自乐

网友:
你的温度传感器在用之前正负短接了,烧坏了,所以只能显示85度

网友:
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                                     ds18b20采集仪表 LCT2201C

采集数据显示

培训视频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