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以太网PING大包死掉

楼主(2012-09-24):
stm32f107以太网PING大包死掉
如题:当ping 1000字节包的时候是正常的,当ping 10000字节包的时候,以太网死掉,此时ping 32字节的包也ping不通,我找到底层程序内的定义,最大包长为1500字节,但我能不能不改这个数,ping 10000字节包的时候ping不通过,但我通过ping通1500之内的包,以至于不让以太网死掉。请教!!!
以太网

网友A:
MTU是有限制的,即使改大也不可能改为10K。
正常情况下是超过处理能力后,会丢弃,但不会死,说明您的驱动或是协议栈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就是您想要的结果。
所以请检查您的协议栈和驱动。

楼主:
我用的库是ST官网上下载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会不会哪边需要设置后才能自动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