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的SD24使用问题

楼主(2012-09-24):
MSP430AFE253的SD24使用问题
SD24的SD24CCTLx寄存器
SD24GRP 位 SD24_A group. Groups SD24_A channel with next higher channel. Not used for the last channel.
如何使用该位?
higher
next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2012-10-26):
SD24GRP主要做AD转换组处理的。你可以定义三个AD一次性启动转换

网友B(2013-01-16):
楼主,请问你P1.0上可以测试出时钟信号吗?我测时只有高电平。另外,定时器开启TAR根本没有计数。使用外部晶振XT2OF 一直是置1状态。晶振用的12MHz,电容22p 33p都试过

网友C(2013-02-28):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在P1.0上也测不出信号吗?我用的内部晶振,smclk也测不出信号。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