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多通道转换的值和分别单通道转换的值不相等

楼主:
多通道转换时的值比单通道转换时的值要小0.2V左右,并且通道越多,值越小,4通道转换时比单通道将近小一半?
什么原因啊,
我用的DMA方式缓存建立了一个 ADCConvertedValue[10][4];,DMA深度为10,
在DMA中断里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1_IT_TC1 != RESET)
        {
                u8 i,j;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DISABLE);
                /*关掉ADC的DMA*/
//                ADC_DMACmd(ADC1,DIS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ADC_Display_Flag = 1;
                for(i= 0; i < DMA_count; i++)//行
                {
                        for(j =0 ;j < ADC_count; j++)//列
                        ADCConvertedValueLocal[j]  =  ADCConvertedValue[j];
                }
                /*使能ADC的DMA*/
//         ADC_DMACmd(ADC1,ENABLE);
        }
}

读走了缓存的数据,

这是DMA配置方式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外设取数据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内存基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外设作为数据来源还是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sooucre
        /*指定DMA缓存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MA_count;//深度为10
        /*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与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内存地址递增与否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外设数据宽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设置了CAN的工作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_Mode_Circular ,DMA_Mode_Normal
        /*设定DMA通道x的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使能DMA通道的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配置DMA中断部分*/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

网友:
您好,您的ADC单通道和多通道DMA采集数据不准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望赐教~

网友:
问题出在转换等待时间上,因为速度不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