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块BeagleBone用4寸800*480左右分辨率的TFT屏

楼主:
正在画BeagleBone的扩展板,BeagleBone自带了LCD控制器,输出电平信号,请大家推荐一块4寸800*480左右分辨率的TFT屏,最好是不需要电平转换直接就能用的,一经采用可以赠送一块扩展板或者其他的开发板,谢谢!

网友:
相关驱动有没有做好啊。 不是有了借口,随便画画就能用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是现成的,内置控制器,LINUX 、安卓系统都有驱动

网友:
  我用的群创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如果使用那个LCD3(S035Q01),它的驱动程序和现成的通用吗?

网友:
AT070TN83  V.1

打算用这个,大众屏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好我也选择的是这款屏,看看能不能组织团购

网友:
这个屏怎么样,全部配齐差不多要200大洋,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手头有现成的  没触摸。。。 可惜了

网友:
怎么样在屏的基础上加上一个电容触摸啊,楼主有没有要的解决变法啊!!

网友:
老贴了,挖坟了哈哈哈。
我画过AT070TM83 V1的转接板。
已经共享了原理图和PCB,
有需要的可以自己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6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