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题?

楼主:
 最近在看到山东省电子设计竞赛的一个题目,大家看看怎么做?注意看说明部分哈

低功耗电波钟的设计制作(B题)
【本科题】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台低功耗电波钟。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自行设计制作天线、选频放大,使其能接受中国码(BPC)电波授时数据、并输出包络。
(2)作品上电后尽可能快的完成授时信号的接受、处理。并显示时间(精确到秒)、日期和星期。
(3)以休眠方式(内部计时不停)尽可能降低整机功耗,支持键唤醒。
(4)支持自动、手动授时,并使按键数量尽可能的少。
2.发挥部分
(1)太阳能供电系统,不使用任何外部电源及一次、二次电池,并尽可能提高供电续航能力,并预留供电电压测试端子。
(2)系统在不受光情况下关闭输出,整机休眠,支持可见光唤醒。
(3)使用ACG尽可能提高信噪比,并可以显示当前信号强度。
(4)可在后台同时运行秒表计时、倒数计时功能。

三、作品说明
1.不允许使用电波钟成品模块、支持长波接受的其他无线电接受芯片和成品天线。
2.留出包络信号测试端子。不得采用单片机或其他数字电路输出模拟包络。
3、留出整机功耗测试端子,系统不得使用实时时钟。
4、建议使用MPS430单片机。

网友:
根据授时频段,仿照收音机搞个接收电路,解调出授时信号的秒信号、分信号等,
再搞个低功耗单片机,如STM8L或者MSP430,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能不能说一下接收电路的设计,因为说明上有说不允许使用“支持长波接受的其他无线电接受芯片”,所以比较困惑,是任何长波接收芯片都不能用,还是除了电波钟授时芯片之外的长波接收芯片不能用呢?

网友:
你知道“标准频率、标准时间”发播台么?
不知道你的课题要求是不是用这个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BPC低频试码授时

网友:
看看收音机的原理。
只是授时台的频率低而已,但做起来更加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