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源和恒流源带负载的问题

楼主:
恒压源和恒流源带负载的问题我有点晕,大电流的恒流源可不可带小电流的LED灯负载,会不会烧毁负载?比如用18-30V/1000MA的恒流电源,不管我的负载是750MA,650毫安还是多少也好,电源输出的电流都是1000MA,流过负载的电流也都是1000MA,是不是这样? 恒压源也是一样,不管负载是多大,负载两端的电压始终是电源的输出电压?最好能举几个例子说明,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既然是恒流那么电流肯定是恒定的了,恒压源就是电压恒定,不过这个恒定都是在一定范围内。恒流源两端的电压不能无限的大。恒压源的电流也不能无限的大。
不过恒流源的电流还有恒压源的电压一般都是可调的,他会恒定在你设定的值,而不是标称值,标称的都是最大值

网友:
这个是的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