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报方程去理解低频或直流

楼主:
在传输线理论中,有电报方程,如下截图。
怎么用这个电报方程去定性分析  “在低频或直流时,不需要考虑反向功率”?

网友:
“电报方程”第一次听说,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个东西。

在过去的书上也没有找到象楼主这样的式子,只发现了相似的。

实际上,对于直流,只用考虑它相当于无限短的线,即终点和起点是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10Mhz的频率,按说波长为30m,用同轴电缆作为传输线,长度为1m,请问,用集总参数,还是分布参数呢?如果用集总参数,反向功率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