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3.5 完全一模一样的程序 提示这句TIM_ICInitStructure没定义

楼主:
这样的,最近在配置一个PWM输入捕获程序,一直不能通过,说是TIM_ICInitStructure这个没定义,可是我完全是按照固件库里的来写的
怎么会这样呢?
求教!

网友:
看看原来那个结构在哪里定义的,加进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0口输入捕获模式这么配置对吗?我按照这么配置,输入PWM测出的频率明显不对
void TIM2_Config(void)//xus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3 Input Trigger: TI2FP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2,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