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4F232,求助资料

楼主:
CFAL9664B-F-B1的底层库函数:
cfal96x64x16.c

求讲解,或者资料。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很囧啊。

那个文件就是个OLED显示屏驱动啊,SSI接口的,SSD1332驱动IC的,

// cfal96x64x16.c - Display driver for the Crystalfontz CFAL9664-F-B1 OLED
//                  display with an SSD1332.  This version uses an SSI
//                  interface to the display controll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答复,请问有参考资料吗?初次接触,有何点拨

网友:
要理解这段程序,看DataSheet的SSI部分;再看一下SSD1332的datasheet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能够显示的,后来发现OLED处温度很高,就停止工作,之后恢复工作竟然不显示了。会不会是烧坏了?还是另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能够显示的,后来发现OLED处温度很高,就停止工作,之后恢复工作竟然不显示了。会不会是烧坏了?还是另有原因。
这个你测测看吧,我真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