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总参数与分布参数

楼主:
什么时候用集总参数,什么时候用分布参数?
书中说,传输的电压波长与传输线尺寸相比拟时,采用分布参数,否则,采用集总参数。
在传输线理论中,由于传输电压频率高,波长小,常采用分布参数分析,得到电压电流的如下方程,若此时降低传输电压的频率至50hz或更小,能不能用如下方程去分析一下此时的正向功率,反向功率?

网友:
“书中说,传输的电压波长与传输线尺寸相比拟时,采用分布参数,否则,采用集总参数”,
到50赫时,你看看你上述“相比拟”条件成立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10Mhz的频率,波长为30m的电源,用同轴电缆作为传输线,同轴电缆的长度为1m。请问,用集总参数,还是分布参数呢?如果用集总参数,反向功率怎么计算呢(这个问题同“低频或直流源工作时系统的反向功率怎么计算”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