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开发环境搭建(v1.2)

楼主:
第一章 windows 下搭建过程

一.安装 JDK(Java Development Kit)

1. 直接用光盘提供的压缩包:
jdk-7u3-windows-i586.exe
或者网络下载,下载地址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java/javase/downloads/index.html
选择最新版本的 JDK 就可以了,不用装 JRE。

点击之后,选择自己的操作系统、机型(32 或 64bit)进行安装:

3. 下载好后点击安装,顺序装下去,用默认路径也可以,指定目录也可以。
4. 配置环境变量。
需要配置 JavaHome、Classpath、Path。

方法如下:

依次点击:“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弹出 Windows 的“环境变量”配置卡。在“系统变量”栏下执行三项操作:
① 新建“Java_Home”,设置其值为 JDK 所在的绝对路径(例如
D:\Program Files\Java\jdk1.5.0_04 或 C:\Program Files\Java\jdk1.7.0_03)。
② 新建“Classpath”(如果已有,则直接编辑),设置其值为.;%Java_Home%\lib (若值中原来有内容,用分号与之隔开)。
③ 注意路径前的符号为.;不能漏掉
④ 新建“Path”(如果已有,则直接编辑),值: %Java_home%\bin; (若值中原来有内容,用分号与之隔开)。
5. 验证 JDK 是否安装成功。“CTRL+R”调出命令工具,输入“CMD”回车打开 DOS 界面。输入 javac  查
看是否有帮助信息输出。

6. 如果上步执行未成功则很有可能是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请回到第 4 步,认真比对是否操作正常。

二.安装 Eclipse

目前最新版为 3.7。
1、下载地址: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2、这个页面会有很多下载选项,Eclipse 由于设计架构的开放性,丰富的插件支持,已经支持很多种语言开发,我们是使用 Java 开发,所以选择 EclipseIDE for Java Developers、Pulsar for Mobile Developers 或Eclipse IDE forJava EE Developers 都可以。
3、下载完成后,直接解压到自定义的目录下,所有的 eclipse 都是绿色版不用安装的。

三.安装 Android 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1. 下载 android sdk,地址如下: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或者直接用压缩包:installer_r17-windows.exe
下载好后解压缩,最好放在跟 Eclipse 统一目录下,这样方便管理。

四.配置环境配置涉及三个方面

  • 安装ADT
  • 配置SDK
  • 配置AVD

4.1.安装 ADT(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
1、启动 Eclipse,选择菜单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2、在弹出窗口中,点击 Add 按钮,Name 随便填写(比如 Android),Achive 一栏指向 ADT 包:

Location 一
或者用远程的方法(不推荐,因为速度慢),https(或者 http)://dl-ssl.google.com/android/eclipse/,点击OK;

3、等待在线更新可用列表,然后在下面的列表框中 Developer Tools 选择并安装 Android DDMS(Android Dalvik Debug Moniter Server)和 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ADT);
4、选择 Next 后,按照提示一步步按照即可,并等待安装完成;
5、完成后会提示重启 Eclipse(点击 Restart Now)。

4.2 配置 SDK

1、安装 SDK。
可以直接使用 installer_r17-windows.exe 进行安装。
默认安装路径是 C:\Program Files\Android\android-sdk
2、点击 Eclipse 菜单,Windows->Preferences, 然后点击左侧的 Android 设置项;

点击 OK。
如果弹出:

点击 Open SDK Manager 按钮。
SDK Manager 会在网上查找所有的 api 版本,并列出来:

5、安装以下几个即可:
Android SDK Tools, revision x
Android SDK Platform-tools, revision x
Documentation for Android SDK, API xx, revision x
SDK Platform Android x.x, API x, revision x
Samples for SDK API x, revision x
Android Compatibility package, revision x

点击右下角的“Install x pacages...”
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也点击“Install”

请参照自己将要编译的平台版本,如果装错,写程序编译时会自动提示 API 版本不匹配等错误,再次进来安装即可,其它不需要的选择 Reject,设置完成后,点击 Install 并等待安装完成,安装有点慢请耐心等待,安装完成选择 Restart ADB,关闭安装窗口。

4.3 配置 AVD

1、点击菜单 Window->Android SDK and AVD Manager;

2、点击左侧的 Virtual Devices,新建 AVD(Android Virtual Devices= AVD,Android 虚拟设备);
3、点击“New...”按钮,弹出“Create new Android VirtualDevice(AVD)”对话框;
4、在 Name 中输入:AVD2.2,Target 中选择:Android2.2-API Level 8;
5、其它选项按照默认即可(后续可以随时修改,点击右侧的 Edit 按钮), 点击“Create AVD“按钮即可。
7、可以点击右侧的 Start...进行测试,弹出窗口中点击 Launch 启动虚拟机,AVD 加载很慢,请耐心等
待。

新版本:

其中 SD card 设定不能太大(推荐 512M),否则会因为无法获得内存空间而失败。

五.创建 Android Project

1. 点击 Eclipse 菜单 File->New->Other->AndroidProject,如下图:

上图创建 Android 工程时,必须仔细填写,确保正确,关键点如下:

  • Package Name  要最好按照 Android 上程序目录结构样式进行起名,比如 com.jyq.helloworld,实际创建效果如下图(注意图中的箭头所示)。
  • Create Activity
  • Min SDK Version 最小的 SDK 版本,为整数。

创建完成后,效果如图:

六.AVD 下测试

右键单击工程名->run as android application,由于我们只创建了一个 AVD(AVD2.2),所以 Eclipse会自动启动 AVD2.2。
按照标准操作步骤,建议先点击 RunAs 右侧的向下箭头,打开配置窗口,进行手动配置:

  • Android 选项卡里选择对应的工程
  • Target 选项卡里设置将要下载运行目标,默认就是使用上文创建的 Android-AVD。

启动较慢,可按键“CTRL+F11”将 AVD 横屏。效果如图:

至此,Windows 下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完成。

七.与 GUOGUOPAD-I 联机运行 helloword(Window 操作系统)

1,以上面 HelloWorld 为例,首先确保 PC 端已经安装好了我们提供的 google-usb_driver 驱动。这个驱动是为了同步我们平板电脑用。
2,用 USB 线连接平板电脑和 PC 机,如果 USB 驱动安装正常。平板会与 PC 自动同步,PC 端可以用 91助手测试,如图 GUOGUOPAD-I 可以看到同步上了

在平板电脑端,下拉 statusbar 能看到“USB 已经连接”“已连接 USB 调试”,如图

到此 USB 同步正常

3, eclipse 建 HelloWorld 工程,我们平台是 android2.3 版本 所以基于 android2.3SDK 的一般应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运行。

4,建完工程,直接运行到我们的平板电脑上,点击 HelloWorld 工程右键->run as ->Android Application
可以看到控制台 console 终端有如下安装信息 on device 0123456789ABCDEF   这是我们的设备 USB
号,以此代表安装运行在我们的平板电脑上
[2011-10-27 12:45:03 - HeLLoWorld] ------------------------------
[2011-10-27 12:45:03 - HeLLoWorld] Android Launch!
[2011-10-27 12:45:03 - HeLLoWorld] adb is running normally.
[2011-10-27 12:45:03 - HeLLoWorld] Performing
com.google.HelloWorld.HeLLoWorldActivity activity launch
[2011-10-27 12:45:03 - HeLLoWorld] Automatic Target Mode: using device
'0123456789ABCDEF'
[2011-10-27 12:45:03 - HeLLoWorld] Uploading HeLLoWorld.apk onto device
'0123456789ABCDEF'
[2011-10-27 12:45:04 - HeLLoWorld] Installing HeLLoWorld.apk...
[2011-10-27 12:45:06 - HeLLoWorld] Success!
[2011-10-27 12:45:06 - HeLLoWorld] Starting activity
com.google.HelloWorld.HeLLoWorldActivity on device 0123456789ABCDEF
[2011-10-27 12:45:06 - HeLLoWorld] ActivityManager: Starting: Intent
{ act=android.intent.action.MAIN cat=[android.intent.category.LAUNCHER]
cmp=com.google.HelloWorld/.HeLLoWorldActivity }

5,一切正常,平板电脑上将运行HelloWorld这个工程,如图:

6,这样就完成了基于我们平板电脑的android  应用程序的建立和调试。在PC机器端HelloWorld工程的BIN目录下面可以找到HelloWorld对应的HelloWorld.apk  直接安装这个也可行。

八、导入示例工程

8.1 导入工程

右键单击左边工程栏–> Import

选择”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点击“Browse” -> 进入放置源码包的目录,选择工程-> “确定”

点击“finish”。
工程就被导入了。

8.2 确认 API

修改为你需要的 API 版本:

8.3 编译

有些编译失败的情况,要做一下:

8.4 尝试下运行在模拟器上或者目标机上

第二章 Linux 下搭建过程

前言

Linux 下环境搭建与 Windows 基本一致,只不过有些命令需要在命令行中运行,还有 linux 本身所具有的权限特征的设置问题。
首先要确定按照的 Linux 是 32 位还是 64 位。
需要根据系统的不同下载不同版本的 JDK 和 Eclipse。Google 给出的 AndroidSDK 只有 32 位版本,如果使用的是 64  位系统,将需要下载 64 位的系统库。
打开终端,输入$uname –a 显示系统详细信息:

下载好 JDK,Eclipse 和 AndroidSDK 便可直接使用,下文以 64 位 Linux 为例,介绍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

一.安装 JDK

在终端先运行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sun-java6-jdk  安装 JDK,按照提示选择 yes 即可安装完成。

二.下载 Eclipse 和 Android SDK

Eclipse 下载地址: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选择 64 位版本:

Android SDK  下载地址:
http://developer.android.com/sdk/index.html
选择 Linux 版

下载完成后,都解压到自定义目录,例如:~/android_development_kit/。
这里需要配置 SDK 的路径,输入命令
$vim ~/.bashrc
在文件末尾加入:
export PATH=”$PATH: Android SDK 的绝对路径/tools: Android SDK 的绝对路径/platform-tools”

修改完成,输入命令:
$source ~/.bashrc
编译配置文件,使设置生效。

三.安装 ADT

跟 Windows 下一样,配置涉及三个方面

  • 安装ADT
  • 配置SDK
  • 配置AVD 具体请参照上文中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注意:这一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adb]Failed to get the adb version: Cannot run
program ”/opt/android-sdk-linux_86/tools/adb”: java.io.IOException:
error=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oogle 给出的 AndroidSDK 只有 32 位版的,理论上 64  位系统时兼容 32  位软件的,但不排除意外。解决的方法是安装 32 位系统库。输入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重启 Eclipse 就不会有那个错误了。

四.配置 SDK

请参照上文 windows 下该步操作。

五.创建 AVD

请参照上文 windows 下该步操作。

六.创建 Android 工程

请参照上文 windows 下该步操作。
这里第一次运行会出现如下错误:
[2011-07-04 11:50:33 -Dex Loader] Unable to execute dex: wrapper was not properly loaded first

[2011-07-04 11:50:33 – Hello] Conversion to Dalvik format failed: Unable to execute dex: wrapper was not properly loaded first
解决方法:
找到 Eclipse 目录下 eclipse.ini 文件,将最后两句改为
-Xms128m
-Xmx512m
重启 eclipse  然后 project->clean 一下就 OK 了

七.在 AVD 中运行测试

至此,本文介绍 Windows 下和 Linux 下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完毕!

八.与 GUOGUOPAD-I 联机运行 helloword(LINUX 操作系统)

1,首先确保 LINUX 环境下,电脑能与我们的平板电脑同步。可以用 Adb 命令方式查看是否识别到平板设备。

连接上 USB 线到平板与 PC 之间。PC 端 LINUX 操作系统必须先放置好 LINUX 下的 adb工具,例如文档/tools 目录下(我们提供的 android-linux(32 位).zip\android-sdk-linux_86\platform-tools 有这个命令),然后在终端分别输入如下命令,能看到

0123456789ABCDEF    device 即我们的平板设备,说明同步成功。

root@ virtual-machine:~/文档/tools# ./adb kill-server

root@ virtual-machine:~/文档/tools# ./adb devices
* daemon not running. starting it now on port 5037 *
* daemon started successfully *
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0123456789ABCDEF device

root@ virtual-machine:~/文档/tools#

另外打开 eclipse 查看 devices,也能看到我们的设备,说明同步成功。

2,LINUX 操作系统下面 eclipse 建工程按照以上前 6 节设置即可。调试方式:建完工程,直接运行到我们的平板电脑上,点击 hello2 工程右键->run as ->Android Application可以看到控制台 console 终端有如下安装信息。0123456789ABCDEF 即我们的平板电脑,测试在平板电脑端,你会看到程序运行!

第三章 参考资料

台湾的 android 应用开发教程网站:
http://code.google.com/p/androidbmi/wiki/Install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