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下载器给AT89S52最小系统供电-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楼主:
我在面包板上搭建了个AT89S52的最小系统,如下图,画线的表示实际导线的连接(REST电路没有标出来)。
USBASP编程器(驱动安装正常)接上后点progisp1.7智峰下载软件上的RD按钮(Read)出现错误 “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同样的这块芯片和这个usbasp编程器,如果放到我现成的开发板上是可以RD成功并且正常下载程序的。
并且在开发板下载后把mcu放到我的面包板上,下载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说明最小系统本身没有问题)。

注意,MCU上的电源是从下载器接口上引出来的。可能问题就在这。有高手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么?应该如何解决(线路我查过很多遍了应该没问题)

问题是可能要独立给mcu供电,如果要独立的给MCU供电的话,编程器上的VCC接口应该往哪儿接呢?因为编程器的VCC接口从USB出来本身就有5V电压啊,总不能把编程器上的VCC和MCU的VCC接起来吧(我试过这样接也还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
测一下连上后,电压是不是5V

另外 RST电路画上来。

检查晶振两只脚的电压。这个最小系统的问题,听你描述。

网友:
谢谢版主回复。 我回头测试下接上后电压是否是5V。

RST电路如下图

我在系统执行的时候把RST电路都拔了 单片机也是在执行程序的,为了排除 我把RST部分都拔了,还是一样有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是5v
晶振对地电压是二点几伏
最小系统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其中有根导线坏了,这跟线是不通的,万恶的taobao。。。花了我很多时间。最后用万用表一个个节点检查揪出来这个坏的面包板跳线....

不过也好,让我更加熟悉了电路。

网友:
主要也是你经验不够
1面包板经常接触不良,建议焊接为上。
2检查电路的第一步就是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点的检查,该通的通,有的挨的近的地方小心短路
当然这是简单电路,复杂的就要一级一级缩小范围然后重复检查连线了。
很多时候虚焊或者线材质量不好能把你害死
后者你已经亲身体验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