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Q-4,MQ-7,MQ-137等MQ系列气体传感器应用问题。

楼主:
MQ系列传感器如何将电压值转换成相应的气体浓度值。公式是什么怎么推导。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一般就是电压和浓度量程按比例对应,这些应该是民用级的,线性度不高。可以采用我公司的工业级的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