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PC 进行485通信问题!能发 不能接收?求高手解答!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现在调试STM32与PC机的485通信程序,可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十分上火的问题,求解答!
   STM32接了一个SP3485,引出了485A、485B两个管脚,为了能够看通信效果,两个管脚接出双绞线通过RS485转RS232进行 串口调试,SP3485是半双工的芯片,有一个通信控制端口接到单片机的IO(PB2管脚)上,高电平时使能发送,低电平时使能接收,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我如何控制PB2,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甚至不处理,都可以进行发送,也就是说通过单片机发送的数据能够通过串口调试工具看到,但是从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的 完全没有反应,求大侠解释。

网友:
设置一次只发送,再设一次只接收,用示波器或万用表,看使能脚电平是否正确。有可能是使能脚驱动错误。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一模一样,最后通过实验证明了是给sp3485芯片控制信号的问题,就是连接sp3485芯片2脚和3脚的信号出了问题,测试给芯片的控制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一定是依据sp3485的第8脚(GND),我和楼主的问题应该都是以别的GND去测量控制信号。(通过DC-DC芯片出来的两个GND电压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