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Q-4,MQ-7,MQ-137等MQ系列气体传感器应用。

楼主:
MQ系列传感器如何将电压信号转换成气体浓度值。Rs/Ro与气体浓度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推导,公式是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MQ-137中是这样说的:Ro means resistance of sensor in 50ppm ethanol. Rs means resistance in different gases,

它不是推导出来的,是器件的特性

网友:
哦,谢谢提醒。那我能用MQ系列传感器测出气体具体浓度吗。

网友:
找我,给你详细解答,QQ2627662407 mq系列的传感器我太熟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这儿说不是更好么,可以让更多人的学习一下.

网友A:
Rs/Ro与气体浓度的关系是指 反应后传感器的阻值变化与零点阻值的对比,突出是他们的灵敏度,MQ半导体传感器本身不是线性输出,故没有特定的公式去推导,MQ一般是作为简单的民用领域,测试环境中有无该测气体,要求精准度高的有电化学,红外等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Ro与气体浓度的关系是指 反应后传感器的阻值变化与零点阻值的对比,突出是他们的灵敏度,MQ半导体传感器 ...

那如何根据MQ-7的输出确定一氧化碳的浓度?

网友:
不错的提问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根据MQ-7的输出确定一氧化碳的浓度?

MQ-7 是半导体原理传感器,他的特点是 定性检测,也就是说 只能简单的检测环境里 CO浓度超标或者不超标两个值,如果测试超过了预设值,就会报警,反之则认为这个环境是正常, 属于单点报警传感器

网友:
我们提供工业级的气体传感器,提供开发技术支持,提供电路级咨询。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