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和一般的稳压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
高手们,TVS和一般的稳压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2个东西的知识可以搜索到的
TVS叫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是在稳压管工艺基础上产品,其电路符号和普通稳压二极管相同,外形也与普通二极管也差不多。
TVS用在防雷击的电路中,当电路中由于雷电、各种电器干扰出现大幅度的瞬态干扰电压或脉冲电流时,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转入反向导通状态,雷击电压过后然后再截止,从而保护电路。稳压管的作用就应该有很多介绍了吧,,

网友:
哦,不同的地方就是
1.TVS能承受的瞬时脉冲功率可达上千瓦
2.在极短的时间内最高可达到1×10-12秒迅速转入反向导通状态,雷击等干扰过后,又迅速截止
3.单向TVS用直流电路,双向TVS用交流电路中。
4.稳压管没有上述几项。
大概就这,还有什么,,想起来再来补充,,

网友:
TVS管不能做稳压管用,电压不稳,如楼上所说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同点:
二极管都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
二极管为齐纳击穿,
TVS为雪崩击穿;
不同:
稳压管顾名思义,稳压作用,通常需要配合一颗限流电阻实现稳压作用,
TVS为瞬态抑制二极管,常用于端口静电防护,导通速度特别快,ns级,

网友:
区别很大着呢

网友:
有个同学送了我十几个TVS,开始不知道当整流二极管用,烧了几个,查资料才知道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但不知道怎么用,用在哪里

网友:
用在雷电干扰的地方,比如通信电源里用的多,比如基站里的电源,交换机电源。
电子镇流器,网络设备,ADSL猫里就有,继电器控制电路,交/直流电源,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等
TVS主要是能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等优点

网友:
另外像一些MCU在采样电压信号的地方也会放个3.3VTVS做保护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没有3.3V保护电压的TVS,有5V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