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码管最后一们显示太亮

楼主:
四位数码管显示,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一位比前面三位显示的要亮很多.
显红色的地方是不是我用错
了.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 //数据显示程序
{
uchar i;     //num是第几个数码管,dat是要显示的数字。
dula=0;
P0=table[dat];      //段显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 //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P0=i;     //位选
wela=1;
wela=0;
delay(2);
}

void dis_temp(uint t)
{
uchar i;
i=t/1000;
display(0,i);
i=t%1000/100;
display(1,i+10);
i=t%1000%100/10;
display(2,i);
i=t%10;
display(3,i);

}

网友:
有可能是最后一个数码管亮的时间比较长

网友:
我觉得不是那里错了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主流程怎么控制的,是动态扫描还是静态的,看到dis_temp函数里面的语句,感觉是静态的方式,但静态不会出现亮度不均匀的问题,除非硬件参数不对。如果动态显示的话,你这样的语句是有问题的,肯定会导致最后一位显示时间过长而远比其他位亮,而其它位点亮时间不够,特别暗。

网友:
最后一位数码管显示太亮,另外二个显示太暗

能不能帮忙改改.

网友:
你用P0同时提供段码和位码?

网友:
第三位数码管太亮

是的,我用了两个锁存器

网友:
i=i&(~((0x01)<<(num))); //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这句一定有问题,我记得移位是补零的,也就是说第一个应是亮的

网友:
第三位数码管太亮

i=0xff;
i=i&(~((0x01)<<(num))); //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要是这个有问题的话,那要如何改呢?来实现位选

网友: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太亮

板子上的第三位数码管一直很亮,前面二位有点暗,还有点闪.

网友:
lz是不是在main中或其他函数中调用void dis_temp(uint t)这个函数以后,还跟了一段长代码或延迟函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前面三个数码管显示时,只间隔了一个i赋值和调用一次display函数,但在第四个数码管显示返回到第一个数码管显示的过程中要处理一些其他代码或延迟函数,导致最后一位显示时间特别长。

网友:
第三位显示太亮,前面两位显示暗

第三位显示太亮,前两位显示暗.如何改才能显示正常.帮帮忙.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
{
  uchar i;
  dula=0;
  P0=table[dat];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
  P0=i;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dis_temp(uint t)
{
  uchar i;
  i=t/100;
  display(0,i);
  i=t%100/10;
  display(1,i+10);
  i=t%100%10;
  display(2,i);
}
void main()
{
  uchar i;
  dula=0;
  wela=0;
  while(1)
  {
      tempchange();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
   }

}
}

网友:
试试增大for语句中的i初值

网友:
第三位数码管太亮

增加for循环还是不行.

网友:
还有个可能是void dis_temp(uint t)中两个数码管切换之间没有足够的延迟,也就是扫描速度太快了,这样会导致亮度不够甚至看不清,可以试试在两个数码管切换时加几毫秒的延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加长了之后,前二位看起来会有点闪,第三们还是很亮

网友: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太亮

谁能有调试好的DS18B20的四位数码管显示程序,给小弟发一份,
小弟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显示还是调试不好/,要不哪位帮忙改改.

网友:
你要把num加到8时把它清0,不然它会加到255才回到0时间上就有问题了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 //数据显示程序
{
uchar i;     //num是第几个数码管,dat是要显示的数字。
dula=0;
P0=table[dat];      //段显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 //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P0=i;     //位选
wela=1;
wela=0;
/******************************************/
if( num == 8 )
       num = 0;
/*****************************************/
delay(2);
}

网友:
还是不行啊,最后一位还是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