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的多通道ADC采样与12864显示

楼主:
//********************************************************************
//ADC12序列通道与D12864液晶模块显示程序
//********************************************************************
#include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12864应用指令*/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指令:清屏且AC值为00H
#define AC_INIT  0x02      //将AC设置为00H。且游标移到原点位置
#define CURSE_ADD 0x06      //设定游标移到方向及图像整体右移,
#define FUN_MODE 0x30      //工作模式:8位基本指令集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显示游标,且游标位置反白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CURSE_DIR 0x14      //游标向右移动: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设置AC,范围为: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define P50 0
#define P51 1
#define P55 5
#define P56 6
#define P57 7
#define RS_CLR P5OUT &= ~(1 << P55)        //RS置低
#define RS_SET P5OUT |= (1 << P55)         //RS置高
#define RW_CLR P5OUT &= ~(1 << P56)        //RW置低
#define RW_SET P5OUT |= (1 << P56)         //RW置高
#define EN_CLR P5OUT &= ~(1 << P57)        //E置低
#define EN_SET P5OUT |= (1 << P57)         //E置高
#define PSB_CLR P5OUT &= ~(1 << P50)        //PSB置低,串口方式
#define PSB_SET P5OUT |= (1 << P50)         //PSB置高,并口方式
#define RST_CLR P5OUT &= ~(1 << P51)        //RST置低
#define RST_SET P5OUT |= (1 << P51)         //RST置高
#define DataPort      P4OUT                 //P4口为数据口
uint Results[32];                          //存放ADC的结果
uchar shuzi[] = {"0123456789.V"};
uchar ptr[6];
uint Average;
uint Temp;
ulong caltmp[4];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除震荡标志
    for(i=0;i<100;i++)
       _NOP();                      //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
//              MSP430内部看门狗初始化
//*************************************************************************
void WDT_Init()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
//   初始化IO口子程序
//*************************************************************************
void Port_init()
{
P4SEL = 0x00;
        P4DIR = 0xFF;
        P5SEL = 0x00;
        P5DIR|= BIT0 + BIT1 + BIT5 + BIT6 + BIT7;
        PSB_SET;    //液晶并口方式
RST_SET;    //复位脚RST置高
}

//***********************************************************************
// 显示屏命令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com;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数据写入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 data;
delay_ms(5);
EN_CLR;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
//函数名称:DisplayCgrom(uchar hz)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LCD_write_com(addr);
        delay_ms(5);
while(*hz != '\0')
{
  LCD_write_data(*hz);
  hz++;
                delay_ms(5);
}
}
//****************************************************************
// 显示屏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FUN_MODE);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DISPLAY_ON);   //显示开
delay_ms(5);
        LCD_write_com(CLEAR_SCREEN);   //清屏
delay_ms(5);
}
//*****************************************************************
//*****************************************************************
/*打开ADC*/
void ADC12(void)
{
  P6SEL |=0X0f;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多次转换
  ADC12CTL1=SHP+CONSEQ_3;//使用采样定时器;多通道转换
  ADC12MCTL0 |=INCH_0;//通道选择
  ADC12MCTL1 |=INCH_1;
  ADC12MCTL2 |=INCH_2;
  ADC12MCTL3 |=INCH_10+EOS;//以EOS结束此次转换
  ADC12IE=0X0F;//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ENC+ADC12SC;//使能转换;开始转换

  _EINT();
}
/*ADC中断服务函数,各个通道转换值的存储*/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
    caltmp[0]=ADC12MEM0;
    caltmp[1]=ADC12MEM1;
    caltmp[2]=ADC12MEM2;
    caltmp[3]=ADC12MEM3;

  }
//************************************************************************
void xian_shi(void)
{
    int i,j,k,l;
    Temp=(caltmp[0]*3300)/4095;//计算十进制的电压值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80);
    DisplayCgrom(0x80,"一通道电压");
    for(i=0;i<6;i++)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
     }

    Temp=(caltmp[1]*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90);
    DisplayCgrom(0x90,"二通道电压");
    for(j=0;j<6;j++)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j]]);
     }

    Temp=(caltmp[2]*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88);
    DisplayCgrom(0x88,"三通道电压");
    for(k=0;k<6;k++)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k]]);
     }
    Temp=(caltmp[3]*3300)/4095;
    ptr[0]=Temp/1000;
    ptr[2]=Temp%1000/100;
    ptr[3]=Temp%100/10;
    ptr[4]=Temp%10;
    ptr[5]=11;
    ptr[1]=10;
    LCD_write_com(0x98);
    DisplayCgrom(0x98,"四通道电压");
    for(l=0;l<6;l++)
    {
      delay_ms(10);
      LCD_write_data(shuzi[ptr[l]]);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delay_ms(100);
         while(1)
{

     ADC12();
            delay_ms(10);
            xian_shi();
        }

}

网友A:
和大家分享哈;我开始不会的时候也很纠结

网友:
恩恩,学习了。基于MSP430F149的多通道ADC采样与12864显示,一直弄的我很糊涂的东西

网友:
它这个采样速度怎么样啊,多长时间采一次,才出来的值是什么

网友:
就是比如把才到的值放在串口发给电脑,是什么值啊?

网友:
不是我想要的。并不能显示波形啊

网友:
哈,我也是恩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大家分享哈;我开始不会的时候也很纠结

l楼主有没有12864串口的通信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有基于MSP430F149的多通道ADC采样与TFT彩屏显示的数据吗有的话能发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大家分享哈;我开始不会的时候也很纠结

打个包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