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断电指针如何归零??

楼主:
汽车仪表断电,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指针表头,如何让其归零啊?
我现在尝试用了好几种电容,感觉效果都不好。现在是两个表头!请问做个这方面的大侠指点,指点!谢谢了啊!

网友:
目前接触的汽车指针式仪表,好像都是电磁式的,可靠实用。步进电机指针表头好像有些事倍功半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现在就是要求用单片机和步进电机做仪表啊!现在是单片机断电了,仪表指针还在原地不动啊!怎么归零啊

网友:
那只能加后备电源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姨爱舍家的春阳兄?
我准备用法拉电容试试看!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刚申请了样片,还没到,在等呢!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后备电池等做后备电源?还能记录掉电情况,而且仪表一般不能断电,主电源断了,备电源接上,你的问题硬不是单片机不能控制的问题,而是主电源掉电后如何控制电机的问题。
        因为电机转动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如果后备电源能动,也需要一能提供一定电流的电源,这是个大问题,我提议机械结构上面再加个弹簧或什么机械结构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指针表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不解

网友:
用法拉电容做后备是不行的,通常所言的法拉电容其内阻较高,不适合较大电流的输出,无法满足带动电机的需要,而使用普通电容特性的法拉级容量的电容或动力用法拉级容量的电容,其体积非常大,成本也太高,远不如采用后备电池的方案。

网友:
不仅要给电机供电,还要给单片机供电,如果是普通电机,断电后静置不动,只要加相反的电源就可使其归零,但步进电机只通电是无法令其归零的,他需要指令也就是脉冲才可动,现在要归零,即回到初始点,那必须给单片机假如代码,所以必须有备用电源,单片机必须知道断电前走了多少,举例说,指针向右走了5格,机步进电机有5个正向脉冲,现在外接电源断了,备用电池加上,此时单片机执行新的指令,外界掉电,步进电机向右走了5格,现在向相反方向走5格,回到零位后,停止,断开备用电源。下次开电,即重新开始新的测量程序,备用电源预备。这才是完整的控制。不仅仅是加一个电容的事,你加的电容仅相当于备用电源的作用,它的容量是否够大,放电电流是否足够支撑步进电机回位。

网友:
用步进电机做指针并没有电磁式的方便,电磁式加电压它就偏转,断电压由偏转弹簧,又叫游丝在弹力的作用下自动回位,但步进电机,推一下走一格,拉一下回一格,不推不拉它就不会动了。

网友:
不对吧,发动机断电,电瓶还有电呀,不应该有这种问题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