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仿真器因为IAR升级不能用了,怎么办?

楼主(2012-09-26):
我的仿真器因为IAR升级不能用了,怎么办?
我升级了一下IAR,再连仿真器的时候提示仿真器还是什么的也要update,可更新完之后再也连不上电路板了
我一新手又不敢拆开来看,问问各位还能修好不?
里边也是个单片机啊,是不是程序被我毁了?
仿真器
update

网友A:
拆开 刷之!

网友B:
理论上不会这样,若是仿真器和IAR都升级的话应该可以连接上,根据经验,应该是你仿真器升级不成功或者是你的那个软件版本不对,你可以看看软件是什么版本的,若是软件版本没升级成功的话,你去下载一个降级软件把仿真器降级,若是仿真器未升级成功,你就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可以在别的电脑上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器在所有的机子上都不能用,应该不是后一种情况~现在仿真器上只有电源灯亮,MODE灯怎么也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C:\Users\pc\Desktop\QQ截图2012092911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