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楼主:
此图为一个给锂电池充电的电路,不过原来是用的适配器充电的,现在想改成稳压电源,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不。因为充电过程中电池端会拉低电源电压

网友:
此图为一个给锂电池充电的电路,    ---有图为证----成立!
不过原来是用的适配器充电的,      ---跟上面没有一点关系---??
现在想改成稳压电源,              ---跟上面两条也没有关系---??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不。          ---不知所云---晕菜??
因为充电过程中电池端会拉低电源电压---那个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没有明白,想让大家怎么帮你,那个431稳压输出后,计算为4.75V连接三极管基极,,?再说,也没有见限流电阻,,不敢给锂电池充电吧,,从哪里搞的电路?
现在有很多充电IC,找一个就行,,充电IC能控制预充-恒流快充-涓留-停止 的过程,
从安全性角度,锂电池若超过4.3V,锂电池寿命大大减低,且有引发生安全事故危险的可能。

网友:
楼主的图,可以实现恒压,但图中的Q11~13的接法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想简单的话,在你电路中的Q10的集电极串个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