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搞个直流电源(哎呦,我都快找不到相应的版块发这贴了)

楼主:
特别想知道,你们是怎么选的 直流电源。
还有就是,,直流电源 和 直流稳压电源 的区别?

另外,就是,那种手机维修电源是不是 比这个性能差很远啊?因为价格差好远呢。

其实最近对电源没啥要求,但不知为啥突然蛋疼的在想,想搞个电源,如果说有啥子原因,我想,应该是因为——

公司搬回星河湾时,收拾了仍在办公室的一袋大学时带过来的元器件及各种当初买的东东。就翻出了几个很大块头的玩意,都是电源。

一个我在街上买的后来发现准度很差的 电源适配器(标称36V,1A,实际经常漂到 32V......垃圾~~)
一个我很早很早以前,做一个纯分立小功放时买的一个双18优质变压器(这个倒真的是挺优质,就是块头太大,我也没有好好做成一个方便使用的电源,失败~~~)

另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那是 做 论坛的 MAXIM应急灯时,论坛配送器件发过来的 一个18V 1A的适配器。这个,琳子姐说,买要40多,果然是好东西!我带着它跑,试过直接跑到1A,一点问题都木有,17.95V到18.05V以内,哇塞,,才+/-0.05V,非常非常满意。
虽说对其他参数不懂也没讲究,但光这一点,我就对它很有信心。

那个36V的垃圾,因为电压老漂,而且自从玩单片机后很少需要超过5V的电源,我就再也没用过,18V亦然,额,,,双18V依然.....

我现在用的经常是USB电源,直接从电脑取,或者用手机充电器,从市电取出5V,然后自己焊了几排 排针,直接OK了......

但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堆积——现在想想,当时大学时啥都不懂,啥都买,不仅砸进了上千块钱,还堆积了不少的东西,伤感,总想清理。
以前做的东西也是一时能行就成,比如做电源,一点都不好用是真的.....主要是操作不方便。

比如电源,78的,317的,正负可调电源做过好几个,但是操作都不咋方便。

后来想想,对于电源,其实我还是有点怕,特别是功率大时怕爆。
于是心想,我还是花百来块钱买个 直流电源得了。
只是可惜了我那三四个加起来也要百来块钱的 电源适配器/变压器。

淘宝上看了看,除了手机维修电源比较便宜,还有就是 不可调的直流电源,就是一两百,七八十的。

可调的,好贵,都要三四百以上,至少。
要是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就更贵了。

转念一想,其实我对电源还真没太多要求。
除非,除非我以后可能有时要做些模拟电路——不过真心的,我觉得那机会太少了,倒是调一些传感器电路可能会伤感一点。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觉着,可调电源,我是几乎没要求了。

可看着网上那些东西,便宜的,不知道好歹——连电源适配器都能有这么垃圾的,何况电源,信不过。
要是继续坚持用USB,到底5V,到底功率不足。

想了想,拉倒。
反正手头还有几个很棒的变压器和适配器。

下次,要真有需要,我还不如自己焊一个。
我觉着,用一个317/337 加那个双18.做一个双15V的绰绰有余了。

网友:
那你到底想不想做呢?
坛子里好像做过电源把?后来没关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用的时候就做呗
不过那啥,俺对电源质量没啥要求,也不懂那些,只是想做一个方便使用,就很好了.....

像我这水平,估计也就是一个变压器,一个三端稳压芯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这样的用法最简单也最可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跑去DIY专区看了看,差点没把我吓死........

唯一好处是,知道了一个传说中价格白菜的跟555差不了多少的 VIPER22A 不过好像是数字芯片,不知道啥玩意.......

其实我想的特简单,说出来你都会想笑的.....

贼简单
就选那个双18变压器作为 变压。

然后,用开关连接就成了,两根地线连一起,常闭。

另外两路做好接线柱。

原始版本做成 正负15V可调电源,以前用过 337/317组合。如果没记错我记得我那个变压器的功率是20W的,也就是说,在正负15V时,最大电流大概在0.5A左右。

如果我没理解错,电压小的时候,或者单电压时,应该是有机会过1A的.....

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然后那个啥,可以考虑加个数显了。
我觉得数码管在这种场合下是最可爱的。
至于AD么,反正不用太准......俺有stm8s.......上头,我记得是有AD的.....

果然还是双路15V 可调最实用。

网友:
靠,记错了,是12W
那就是最大电流 0.4A...还好,但愿我没事不会用到这么大功率
嗯嗯。
不过安全起见,我没事不会真上到10W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用这样就够了,不过337/317得是金属封装的吧?线性电源的一个缺点就是效率有点儿低,不过效果不错,以前做测试仪器的时候很多产品用到还是线性电源。
VIPER22A是一个低成本的开关电源芯片,能做到十几W。有点儿是体积小,效率高,成本低。有时间也可以玩一下

网友:
等楼主分享设计方案

网友:
其实没啥设计,就是普通的 直流稳压电路。

上图。

晚上在布局,想怎么弄,有几个地方开孔耗了不少时间,都1点了,才做好了一路,还好,一次搞定。

先上几个图

太晚了,加上这上传速度简直是狗屎,我不干了。
在微博发一张图得了。。。。。。。。

网友:
希望能上图吧,我擦~

网友:
嘿嘿,我也在做电源,0~30V的,也才开始,317/337倒是玩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谢谢你帮我传了个能看的图

网友:
以为你做什么,两个可调电阻那么大。 三端稳压块的功耗是50%的 12W 各分给 317 和337, 每个6W 输入,那么最大输出是每个3W。 18V ,只能输出0.16A ,再大电压就下去了,加上电阻等各类器件损耗,0.15A的输出电流是你最大的输出了

网友:
谁说三端稳压只有50%

网友:
你帖个散热片也就不到60% ,你拿两个万用表接电流档上去,元器件测试这东西我都做了好几个月了,专门做三段稳压块都测了好几天。DC-DC 这个东西一般最高可以做到85%,上90%的都是神一般的设计,不过是有的

网友:
我现在有了工具,电源也是我想要弄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讲解一下317多大的功率也多大的散热器?
例如跌落电压有15V,电流如果2A可以么?如果可以,散热片得多大?

网友:
跌落电压15V,电流2A,耗散功率就是30W了。这个明显太大了。

网友B:
谁没事会跌这么大啊....

一般来说常用电压值 5 9 12
我这个最大输出 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没事会跌这么大啊....

一般来说常用电压值 5 9 12
我这个最大输出 18V
我买了个电钻,24V,笔记本适配器只有19.5V,虽然应该也能用,但是还是想弄个24V的,48V的充电器倒是有好几个,不过电压调不下来或者很麻烦,就想把48V的调到30多伏,再用317弄到24V,不过电流要到1.5A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麻烦你看看317 的文档资料  工作范围是1.3V~40V,最大输出电流1.5A,而且只要发热了就必定电流下降。压差越大,输出电流越小。 这个文档资料去了。 24V 1.5A 输出功率是 36W ,比较优的损坏60% 左右,输入需要60W,这个功率大得很。 48调 30 再调 24 ,你前端要输入功率达到100W 以上。散热片降不了多少功率的,只是让工作温度降下来稳定输出,压降中的压差能量都是变成电阻热量的。这能量损坏是必然的。
还不如用DC-DC 芯片做两路输出,自热温度还都不会超过10°,效率80%以上,

网友:
再补充个,不大准确的估法,输入输出电压比就是其电压损坏,算你30V 输入的,输出24V,压差6V 输入1.5A那么损耗的功率达 7.2W。 三端稳压块还有内阻 ,因为阻值是不会变的,所以别指望压差能转换电流,这里内阻还会损耗你的电流输入,1.5A 进去估计输出1A 多点,这要看选用的稳压块内阻了,一般几十K。压差6V 一共损耗约有近10W 的估算,如果 15V 压差,你粗算不算发热影响等,就单算个倍数上去,20多W 的损耗必须的~

网友:
所以才问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