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SJA1000用SN74ALVC164245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
FPGA与SJA1000用SN74ALVC164245进行电平转换,SJA1000的AD0-AD7连接SN74ALVC164245的1B1-1B8,1DIR控制方向;SJA1000的ALE,CS,WR,RD,MODE接
SN74ALVC164245的2B1-2B5,方向应该是FPGA控制SJA1000的这5个信号,即从A到B,DIR接VCC,手册上说SN74ALVC164245的不用的输入管脚接地,但是SJA1000的INT方向是从SJA1000到FPGA,及从B到A,那么INT该怎么通过SN74ALVC164245接到FPGA呢,如果接SN74ALVC164245的2B6,那么SN74ALVC164245哪边是输入管脚呢

网友:
关键看你的方向控制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又加了一个两路电平转,换芯片NLSX4373

网友B:
SJA1000的INT引脚是漏极开路输出,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3V电源后可以直接与FPGA相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JA1000的INT引脚是漏极开路输出,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3V电源后可以直接与FPGA相连。

您好,最近调试CAN时遇到了了一个问题,感觉跟你的回答有关系,是INT引脚一定要要上拉吗?希望您抽空看一下我的提问,感激不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655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最近调试CAN时遇到了了一个问题,感觉跟你的回答有关系,是INT引脚一定要要上拉吗?希望您抽空看一 ...

这位网友,你好
关于你关心的INT连接问题,找了好几个电路图,都没有说上拉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网友,你好
关于你关心的INT连接问题,找了好几个电路图,都没有说上拉一说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微控制器是MSP430,所以中断引脚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O。用了1.7K和3.3K的电阻进行分压之后才接到I/O上,现在问题是该INT引脚一直保持低电平的状态,我把电阻拿掉让这个脚悬空,依然是低电平,想知道原因!另外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图 他就是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