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声音采集后输出的声音杂音比较多 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
大致原理是
  咪头———放大电路------单片机AD采集------单片机DA转换-------滤波-----喇叭
做成之后试了一下   这边说话 喇叭出来的声音也能识别出来说的是什么  但有很多杂音 就像收音机某个电台信号不好时的声音
采用的是8位的AD DA
请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木有人呀

网友:
先根据噪声的情况区分是哪种类型,电源不干净和量化噪声都是来源。

网友:
8位的AD也不高,现在都用24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