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计数电路部分

楼主(2012-09-26):
怎样设计计数电路部分
请问,用于测时间间隔的,高速N进制(N》256)电子计数器中计数电路部分该如何设计?谢谢!
计数
电路
如何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测量两脉冲的间隔,可以用计数器来对参考脉冲计数,第一个脉冲用于启动计数器,第二个脉冲用于停止计数

网友B:
计数电路就是计数器电路。计数器电路很多种,有同步的,异步的,十进制的,2进制的,加计数,减计数,还有多少位等等等,不知道你已经掌握了哪些,所以你这个问题问出来没人能准确的回答。

网友B:
还有上升沿下降沿什么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