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帮忙,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弄都实现不了。请你们把程序写出来让小弟参考下。谢谢拉

楼主:
让8只发光二极管第一次亮1只,第二次亮2只,直至8只全亮,从右至左,循环。

网友:
怎么没人啊, 麻烦大家啊,重酬

网友:
麻烦大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在不行你就直接编码啊!根据高低电平,然后放到数组里,用一个变量循环遍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把编码打出来吗
我编码基础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又没有你的硬件电路图
给你说下思路吧!
你先看看二极管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
假设是0亮
那么一至八依次为: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好好学学相关知识,尤其是简单的问题,求现成只会耽误你自己。

网友:
简单的时候算法不如数组查表快
u8 i,out;

for(out = 0,i=0;i<8;i++)
{
    out |= (1<     del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