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显示数字变量的问题

楼主:
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show.h"
#include

        unsigned char i=68;
        BYTE disp[];

void main(void)
{
        IT0=1;
        EX0=1;
        EA=1;

        while(1)
        {
        disp[0]=(i/10);
        disp[1]=((i/10)%10);
        show("The number is:",disp);
        }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i++;
        EX0=1;
}

设置外部下降沿中断,INT0连接到按键上,每按一次数字加一。
头文件是写好的没问题,宏定义BYTE代表unsigned char,show(BYTE disp1,BYTE disp2)分别显示第一行和第二行;显示固定字符没有问题。
i 的类型不对所以没法显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都没人鸟我。。。

网友:
你把i的类型改成一致的不就行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i 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BYTE定义的其实也是unsigned char。。还是不行。。会不会是做了/和%运算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