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功能不能实现

楼主:
DK_LM3S9B96例程2—interrupt
--------------------------------------------------
按键产生的中断控制LED灯的亮和灭
---------------------------------------------------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define TheSysClock 16000000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设置系统时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初始化外设GPIOF,开始该外设时钟,使能该外设。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初始化外设GPIOJ,开始该外设时钟,使能该外设。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 设置PF3 为2MA,推挽输出,该管的数字使能。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J_BASE,GPIO_PIN_7, 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U);// 设置PJ7 为2MA,上拉输入,该管的数字使能。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DIR_MODE_OUT);//设置GPIO输出模式
GPIODirModeSet(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IN);//设置GPIO输入模式
GPIOIntTypeSet(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7, GPIO_LOW_LEVEL);//设置GPIO中断类型 ,低电平触发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J_BASE,GPIO_PIN_7); // 使能KEY所在管中断 GPIOJ_PIN_7。(GPIO_IM)
IntEnable(INT_GPIOJ); // 使能GPIOJ 端口中断(TIN_GPIOJ 为GPIOJ的中断向量号)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for(;;) // 等待KEY 中断
{
};
}
void GPIO_J_ISR(void)//中断处理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ucVal;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J_BASE, false); // 读取中断状态 (TURE--返回屏蔽中断寄存器状态,false--返回原始中断状态寄存器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J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GPIOICR)
if (ulStatus & GPIO_PIN_7) // 如果KEY 的中断状态有效
{
  ucVal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 翻转LED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ucVal);
  SysCtlDelay(10*(TheSysClock/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按键抖动
  while (GPIOPinRead(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7) == 0x00); // 等待KEY 抬起
  SysCtlDelay(10*(TheSysClock/ 3000));
// 延时约10ms,消除松键抖动 delaytime=10*(16000000/3000)*3/16000000 SysCtlDelay()--The loop takes 3 cycles/loop.
}
}

网友:
仿真能进中断么?中断向量修改了么

网友:
能进中断

可以

网友:
怎么修改

再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