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串口1设置问题

楼主:
***************************************************************************************************/
#include "io430.h"
#include     //引用本征函数需包含本头文件
#include "nbc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IO初始化操作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 = 0;i < time; i++)
        {
           for(j = 0;j <30; j++);
            }
}
void IO_init(void)
{
       P3DIR6=1;P3DIR7=0;        //设置P36输出与P37输入
       P3DIR3=1;                 //设置P33输出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_com( void )
{
       P3SEL |= 0xc0;           //0x30=0011_0000,即选择P3.4和P3.5做UART通信端口
       ME2 |= UTXE1 + URXE1;    //使能UART0的发送TXD和接受RXD

       //设置波特率9600bps,寄存器数据为32768/9600=3.41
       UTCTL1 = SSEL1;          //UCLK = ACLK,选择时钟来源32K
       UBR01 = 0x03;            //波特率寄存器低字节
       UBR11 = 0x00;            //波特率寄存器高字节
       UMCTL1 = 0x34;           /*波特率小数寄存器,首先把小数部分0.41x8=3.2,取整后为3,这个3的意思就
                                 是在UxMCTL中的8位里要有3个1,3个1要相对分散点,低4位最好选择偶数*/
       UCTL1 |= CHAR;           // 数据格式为8位数据
       UCTL1 &= ~SWRST;         //使能USART
       IE2 |= URXIE1;           //让串口接收到数据后能产生中断

       _EINT();                 //开总中断,整个系统中断使能
  //     LPM3;                    //进入低功耗模式
}
//**************************************************************************************************
//串口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P33=1;
  while((IFG2&UTXIFG1)==0);       // 当发送缓存为空时
  TXBUF1 = RXBUF1;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delay(5);
  P33=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禁止看门狗复位
       IO_init();               //IO初始化
       init_com( ) ;            //初始化串口
       P33=0;
       while(1)//循环
       {
//       delay(5000);

         /*      while((IFG1&UTXIFG0)==0);       // 当发送缓存为空时
       TXBUF0 = 0x0f;                //将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
        delay(10000);
*/
       }
}

同样的设置 在串口0可以正常使用!改到串口1就不行了 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