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参量调试信号源-系统结构

楼主:
多参量调试信号源-系统结构

基本结构如PDF所示

网友:
直流部分资料参考
主要器件
AD8676BRZ*2
AD8675ARZ*2
AD5791BRUZ
ADUM1401
ADR445

AD5792数据手册

Evaluation Board for a 20-Bit, Serial Input, Voltage Output DAC.pdf

AD5792应用评估板

20-Bit, Linear, Low Noise, Precision, Bipolar ±10V DC Voltage Source [CN-0191].pdf

ADI实验室电路

网友:
参与 参与!
===================================

网友:
交流部分资料参考
AD9834
AD5620
ADUM1400

用于AD9834波形发生器(DDS)的幅度控制电路CN-0156.pdf

ADI实验室电路

AD9834数据手册

ADUM1400数据手册

AD5620数据手册

网友:
(待定)阻抗测量            用12位阻抗转换器实现高精度阻抗测量 (CN0217)
ad5933
ADUM1250

ad5933数据手册

ADUM1250数据手册

ad5933应用参考

ad5933_CN数据手册

ad5933硬件设计参考

网友:
主控制芯片ARM7
ADUC7060

ADuC7060_7061_cn数据手册

网友:
俺也想报个名,
想跟在楼主的鞍前马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突然有兴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突然有兴趣。而是从开始就有兴趣。
毕竟你的方案的实用性最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如果你转项目了,你的组员怎么办?
要不你在你的哪个项目上,增加采集,电阻,电容,电感,电压,电流以无线的方式发送到另个接收板上(RF转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在你的哪个项目上,增加采集,电阻,电容,电感,电压,电流以无线的方式发送到另个接收板上(RF转USB)。

还是你的思路开阔。

不过,加入你这个项目,并不一定非要放弃我那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