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HDL的7段led译码输出毛刺相关问题

楼主:
请教高手:用quartus仿真了个7段led译码器,功能仿真输出正常,但时序仿真输出有很多毛刺,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望高手给点建议,谢谢!

--------------------------------------------------------------------
--Led七段译码器
--共阴
--date:2012.09.27
--------------------------------------------------------------------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_7bitdecoder is
    port(datain : in   std_logic_vector(03 downto 0);
            en  : in std_logic;
         dataout: out  std_logic_vector(06 downto 0));
end led_7bitdecoder;
architecture Led_7bit_Decoder of led_7bitdecoder is
signal reg_7 : std_logic_vector(06 downto 0);
begin
   process(en,datain,reg_7)
   begin
     if en='1' then
         case datain is
            when "0000" => reg_7<="1000000" ; --0
            when "0001" => reg_7<="1111001" ; --1
            when "0010" => reg_7<="0100100" ; --2
            when "0011" => reg_7<="0110000" ; --3
            when "0100" => reg_7<="0011001" ; --4
            when "0101" => reg_7<="0010010" ; --5
            when "0110" => reg_7<="0000011" ; --6
            when "0111" => reg_7<="1111000" ; --7
            when "1000" => reg_7<="0000000" ; --8
            when "1001" => reg_7<="0011000" ; --9
            when "1010" => reg_7<="0001000" ; --A
            when "1011" => reg_7<="0000011" ; --B
            when "1100" => reg_7<="0100111" ; --C
            when "1101" => reg_7<="0100001" ; --D
            when "1110" => reg_7<="0000110" ; --E
            when "1111" => reg_7<="0001110" ; --F
            when others =>  null;
        end case;
        dataout<=reg_7;
    end if;
  end process;
  --dataout<=reg_7;
end  Led_7bit_Decoder;

功能仿真图

功能仿真图

时序仿真图

时序仿真图

网友:
时序仿真毛刺,由于竞争冒险产生。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编码问题去解决。让逻辑电路不产生竞争与冒险。

网友:
输入连时钟都没有啊。加个时钟去采样,毛刺就没了。

网友:
楼上两位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1是重新编码,解决竞争与冒险出现的毛刺
2是采用时钟采样
3就是直接用7段码显示译码芯片咯,当然这个就跟VHDL就没关系啦
4还有可以根据毛刺大小和你刷新频率给电路加滤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