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12V电平,有何高招?

楼主:
第一次用这个电路,S1输入5V的100K方波,S2输出还是为5V方波。不解、、、
后来看了下NMOS管的栅极发现栅极耦合上了100K方波,起不到电平转换的目的。  我看这个电路很简单、体积又小、很喜欢。但是应用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栅极电容的原因吗?

另外还有和这个电路一样漂亮的电路吗,解决100K方波电平转换。

NMOS

NMOS

网友:
楼主的电路不对,另外这种画法也不规范。正确的电路是晶体管共射极电路,当然也可以用MOS管,电路类似。

网友:
这个电路搭出来是有些现实的问题,R3、R2太大了引起输出波形失真。将R3R2换成1K并短接R1,这个时候就能实现5V到12V的电平转换了,从搭的电路上来看100K的时候失真挺明显的,有的几个us的上升沿。估计是MOS本身决定了的。

网友:
R1短路是正确的。
R2可以不要。
R3的大小影响边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短路是正确的。
R2可以不要。
R3的大小影响边缘。

谢谢版主。  。和实际搭出来的电路一样,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可以用Multisim仿真一下,变化一下,可以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