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中断

楼主:
开关led中断程序
#include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interrupt.h"
extern void GPIO_Port_J_ISR(void);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使能外设GPIOF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STRENGTH_4MA,GPIO_PIN_TYPE_STD);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_DIR_MODE_OUT);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GPIO_PIN_3);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J);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J_BASE,GPIO_PIN_7,
               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_WPU);// 设置PJ7为2MA,上拉输入
    GPIODirModeSet(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IN);//设置GPIO输入

    GPIOPortIntRegister(GPIO_PORTJ_BASE,GPIO_Port_J_ISR);    //注册中断函数
    GPIOIntTypeSet(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7, GPIO_RISING_EDGE);//设置GPIO中断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J_BASE, GPIO_PIN_7); // 使能KEY所在管脚的中断
    IntEnable(INT_GPIOJ); // 使能GPIOJ端口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while(1)
    {
    }
}
//PortE中断服务
void GPIO_Port_J_ISR(void)
{
    unsigned char ucVal;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GPIOPinIntStatus(GPIO_PORTF_BASE,true);  //读取中断状态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J_BASE, ulStatus);    //清除中断状态
    if (ulStatus &GPIO_PIN_7)                             //如果KEY的中断状态有效
    {
     ucVal =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3, ~ucVal);     //翻转LED
     SysCtlDelay(5 * (SysCtlClockGet() / 3000));              //延时约5ms,消除按键抖动
     while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7) == 0x00);     //等待KEY抬起
     SysCtlDelay(5 * (SysCtlClockGet() / 3000));                   //延时约5ms,消除松键抖动
     }
}

网友:
检查中断使能寄存器,注意有些MCU要配置多个中断使能寄存器,好好看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
看看startup_ewarm文件里面启用中断没有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startup_ewarm的问题

网友:
具体点

我编译没问题,下载进去也没问题,就是实现不了功能

网友:
可以多设置些标志位,看看程序在哪里和预期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