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分段调光的led路灯要如何设计?

楼主:
关于定时分段调光的led路灯,百度是整个产品,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定时分段调光是怎样设计?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
看你会什么MCU了,,单个的路灯51单片机即可实现
大面积的定时分段调光的led路灯,目前这叫智能路灯管理系统,有监控软件。有PLC的路灯智能控制,也有智能监控终端设备(RTU)即电力载波+无线通信。

网友:
控制部分一个单片机就搞定了啦

网友:
那是如果是下面这样:
1).18点开启路灯,灯控制器开机,以最大电流连续工作5小时。

2).时间到了23点,接近深夜,控制电流开始缓慢下降,三个小时后即凌晨2点,电流下降到50%。

3).从凌晨2点开始,路上人车都比较少,半亮的路灯工作3小时,直到凌晨5点。

4).凌晨5点开始,人车渐渐多起来,路灯电流开始上升,半个小时后,电流升到最大,直到天亮后,切断电源,路灯关闭

要用什么定时?

网友:
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省钱。
做两个外部调节时间的,可以对时,一个小时,一个分钟。
如果精确到秒,就再加一个秒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原来如此,也明白了不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