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 模拟地与数字地的区别!

楼主:
求坛子里的大侠们解释一下:数字地 模拟地都用于哪些类型的元器件?
       不要解释数字地 接数字信号  模拟地接模拟信号。

网友:
准确讲,数字地:数字信号的参考基准;模拟地:模拟信号的参考基准。在系统中的识别方法:但凡某种信号通过的回路,其参考地就是该种信号的xx地。
“数字地 模拟地都用于哪些类型的元器件”——这句话既有语病,也不能这么表达概念,完全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在模数混合电路中,为了减少干扰,先把模拟器件的地接在一起,数字部分的地另外接在一起,最后再在合适的位置把两个地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