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电源学堂的视频问题

楼主:
进入课程后  我就一直都是以下这个界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等待一会 再去看学习进度  居然有进度了  但是我啥也没看上,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请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看不了

网友:
请问一下,是用的什么浏览器?
能否切换用IE内核的浏览器再试一下?
如果不行,请清空一下cookie再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IE,工具/ 选项,删除/勾 cookie吗?

网友:
能不能在论坛上一个显眼的位置放出进入TI教室的链接

网友:
论坛很多位置都放了这个活动的banner,文字链接,你提个建议,哪里比较合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清空cookie,也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呀!
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哪里清空COOKIE ?  我用360浏览器  切换到 SOGOU 浏览器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专门再开一个“活动版块”或者叫“最新活动”等名字,然后重点版块再像现在一样的,重点帖子进行链接、宣传制造气氛。
现在,稍不留神,活动都举行好几天了,有时才发现,,,

网友:
感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参加啊??视频在哪里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都可以看了吧

网友:
我的视频也看不了 ,只有晚上到实验室休息才 有点时间看看 怎么就看不了了。,应该不是内核的问题

网友:
我是这样解决了 不知道对大家有用没
点击浏览器的菜单栏上的-----工具------internet选项-----删除(在浏览历史记录的选项里)-------继续点删除(按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看不了啊,用楼上的方法也不行

我的也看不了啊,用楼上的方法也不行

网友:
而且C2000的也看不了

而且C2000的也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