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输入mV级AM信号的检测

楼主:
 谁能提供一个 微弱AM信号接收电路?  不是AM收音机那种带天线的

网友:
有多微弱?
方法仍然是收音机的那一套,只是不用天线,信号直接馈入,根据灵敏度的要求决定是否加入高放级,后面是混频、中放、检波等电路,你弄懂了收音机的电路原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