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RF的跳频方式

楼主:
本人初接触RF通信模块,使用的是amiccom的A7105,对于RF通信中的跳频思路不是很懂,恳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首先要清楚的是:常规RF IC不支持快速跳频,但可以支持慢跳频,方法就是用指令切换RF IC的工作频率。跳频算法的重点在于同步,这个也是难点,其它的没什么。

网友:
楼上正解,我的理解是上电后两个模块会有一个初始的相同的频率用来确认是否同步,并且完成第一次通信告诉对方下一次的频率,以后类推,不知道同步是否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kobe1941   所说的方式,我有做出来试过,总感觉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效果不理想是因为你的协议质量不够,这个要多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