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二者的稳压输出

楼主:
DC可进行稳压输出,而AC是不是不可以稳压输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功率源从理解的角度说就是恒功率电路。

网友:
可以的!原因?还是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靠稳压管来稳压,AC靠什么来稳压?

网友:
稳压管属于参数型稳压!它前面的那个限流电阻要“吃掉”多余的电压!而AC稳压就是要“自动”调节那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最想问的是,交流电压源,直流电压源和功率源的区别,呵呵

网友:
你可以搜索“交流稳压”看看!方法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最想问的是,交流电压源和功率源的区别,呵呵

网友:
首先要说的是交流当然可以稳压,只是方法跟直流稳压的区别很大,至于交流电压源和功率源的差别,一般而言,电压源讲究的是精度,属于驱动能力并不强的信号源;功率源特指具有一定功率输出的高频信号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明白功率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不管负载怎么变化,输出功率是不变的?

网友:
功率源是一个泛称!一般作为标准源来使用。它能提供一定的功率输出,稳定度要求比较高!用来校正仪器仪表,电器元件等。比如交直流的电流源,电压源。低频中频高频信号源。微波源,激光源,电子束。辐射源也是一种功率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