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升压电路

楼主:
菜鸟求助这个电路如何实现升压的?
DC9V升压至DC500V

网友:
这个电路很特别。
Q1、Q2及相关元件组成振荡器,使之与L1形成BOOST电路,D2、3、4构成倍压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得很清楚,谢谢,这个电路如果还有问题,希望能继续请教。

网友:
这个电路中,D1加得有些巧妙,
如果没有D1的存在,电路就无法振荡

网友:
这个电路的振荡比较特别,怎么没人掺和讨论撒。

谁分析一下它的振荡频率?

网友:
同求大虾给出计算频率的过程。里面几个电容的充放电的时间,以及二极管的管压降跟正向电流也有关系,还有三极管两个结的压降,都要考虑吗?捋不清楚。

网友:
同求这个电路的频率计算过程!

网友:
自己顶
求高手来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