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解析

楼主:
用STM32写串口程序,不知道出什么问题,老是接收不到数据,看寄存器里面的信息,USART1竟然没有读写初始化,但是程序里明明写了,不知道程序跑哪去了。。。。。。 求大神解析,我只写了MAIN 跟stm32f10x_it.c里的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下面是main 的内容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eval.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使能串口1使用的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串口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为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和接收*/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配置串口1 */
  /*使能串口1的发送和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使能串口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跪求大神指教 问题出哪  并且给个能用的程序,就是有串口接收中断,把读到的数据发回去,跪求

网友:
/*配置串口1 */

你这底下还缺一句呢,付了半天值那个结构根本没用到你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
楼上正解,你只是给结构体成员赋值了,没有使用函数USART_Init();来初始化模块,stm32库函数的思路就是先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给结构体成员赋值,最后调用函数初始化 和 使能模块,我也是菜鸟,自己写的程序,分享学习下

   //UART 模块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缺省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网友:
c

:carnation: 楼上正解,你只是给结构体成员赋值了,没有使用函数USART_Init();来初始化模块,stm32库函数的思路就是先定义一个结构体,然后给结构体成员赋值,最后调用函数初始化 和 使能模块,我也是菜鸟,自己写的程序,分享学习下

   //UART 模块配置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设置缺省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