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S的版本限制问题

楼主:
除了Code Composer Studio 集成式开发环境 (IDE) 版本 5 的无限制版, CCS 应该还有个要钱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TI的CCS只能用于TI的器件,编译器不收费是正确的。

但为什么不收费还不知道原因

网友:
CCS 不是免费的  免费的有代码限制的

但是在C2000的活动里  有一个这样  的说明,(主要看红色标记的字),这个无限制版 是不是只是针对某一个器件来说的呢?

  关于C2000C2000™ Piccolo LaunchPad 是价格低廉的评估平台,旨在帮助您跨入 C2000 Piccolo 微控制器实时控制编程领域。 LaunchPad 基于 Piccolo TMS320F28027,具有 64KB 板载闪存、8 个 PWM 通道、eCAP、12 位 ADC、I2C、SPI、UART 等大量独有特性。 它包含许多板载硬件,例如,集成的隔离式 XDS100 JTAG 仿真器使编程和调试简单易行;采用 40 PCB 引脚,可以方便地连接 F28027 处理器的引脚;具有重置按钮和可编程按钮等。C2000 LaunchPad 不仅有开发所需的硬件,还使用户可以通过免费的 controlSUITE 访问示例代码、库、驱动程序以及大量其他资源。 用户还可以与 controlSUITE 一起下载 Code Composer Studio 集成式开发环境 (IDE) 版本 5 的无限制版。
利用进行开发所需的所有硬件和软件,用户可以集中精力学习或开发在数字照明、电机控制、数字功率转换、精度感应等大量领域中使用的实时控制系统。
特性
  • 预编程 C2000 Piccolo F28027 MCU
  • 利用内置隔离式 XDS100 JTAG 仿真器,可以通过 USB 进行实时系统内编程和调试
  • CPU 重置按钮和可编程按钮
  • 使您可以为任何 Piccolo F2802x 器件进行开发
  • Code Composer Studio 集成式开发环境 (IDE) v5 的免费无限制版
  • 免费下载 controlSUITE™ 软件及示例、库、应用软件等

网友:
这个无限制版本好像是有试用时间限制的,对代码大小无限制。另外,我在网上找了找,似乎只有TI自己的Code Composer Studio 能够开发C2000 Piccolo,未找到其他支持该系列的开发环境。